2410啊,中断!

楼主(2007-04-15):
请问在2410的lcd控制是FIFO中断什么作用啊!是指说FIFO的中断到来,是标志着数据开传输(显示)完,可以重新传要显示的数据了,还是说FIFO快满了,要求停止传输!
望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暂停程序运行,直到内部硬件将LCD的FIFO数据超过阀值

所以一般就在中断中研时一下。
因为是硬件填充FIFO,所以只受使用DMA的影响。DMA没使用该中断可以不开。

楼主:
谢谢,农民讲习所

”暂停程序运行,直到内部硬件将LCD的FIFO数据超过阀值“这个是没懂,是指,当FIFO超出了设定的阈值后,中断,以此来暂停程序运行,对吗?
请问是这样理解吗:
就是说在中断里延时一下,是为了防止FIFO缓冲区溢出,而FIFO是CPU和dma的数据交换通道,受dma影响!对吗?
2410的lcd模块,内部就自带着一个专有的LCDDMA吧!
谢谢,请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