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linux移值需要先熟悉内核源码吗?

楼主(2007-04-17):
不知道有谁做过linux移植到ARM板上的?想问一下,从网上下载一个linux2.4.18的内核源码,将它移植到S3c2440的开发板上去运行,要修改的地方有很多,是否有必要花上很长时间去做内核源码分析?

网友A:
不熟息,你怎么能跑啊

网友B:
.

用2.4.18绝对改死你。

网友C:
.

这个问题, 和问题“想爬楼梯是否需要首先会盖楼房”是一样的答案.

网友D:
你吃饭的时候有去想过大米是怎么制造的吗?

网友E:
不看也可

看些初始化的代码
帮助很大

网友F:
Linux早就support ARM了

要做的就是调整linker script中间的memory map,然后从第一条指令开始跟踪系统的启动过程,哪里run不过去就去哪里debug,直到系统起来为止。

因为你问了这个问题,所以这样走一遍对你来说可能有些难度,但是这是系统移植的唯一办法了,相信你一旦开始就不会半途而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