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e的开发

楼主(2007-04-19):
各位兄弟姐妹:
   目前公司想在wince的平台上面开发一些产品,可是公司的人员没有一个人以前有从事wince的开发工作,目前公司让我来规划人力的安排,我也没有接触过它,想了一下,列出了下面几项,各位看看有没有遗漏的地方:
Main Job:
 Analyze The BSP Source Code:

 Window CE Driver Coding:

 Window CE Application Coding:

 Draw and Analyze The Hardware Schematic :

楼主:
还有

另外我想问问,这样安排大概要多长时间才能上手wince呢?

网友A:
还少了一个

少了一个改BOOTLOADER的。因为你的硬件可能有改动,WINCE的BOOTLOADER方面的资料不多。想吃透不太容易。

多长时间能上手要看你手下的基础。

据说在熟悉WINCE、人手充足的情况下,开发一个稳定的产品至少得花六个月。所以你们要做好长期奋斗的准备。

很羡慕你们,有这么多人手。我们公司现在也上用WINCE的产品,但软件只有我一个人做,BOOTLOADER、BSP、Driver、Application全要我一个人做。还只给三个月。现在已经加班加点在学了。不太乐观。

网友B:
我也是新手

请楼上的朋友 和我联系好吗?
我现在也在做基于WinCE的一个系统,这个项目是公司以前的一个人写的,没弄完现在让我继续做下去,时间也比较紧,要崩溃了

请和我联系好吗?我用的工具是EVC

zhaoyan-1983@163.com

网友C:
做个记号

网友D:
Analyze The BSP Source Code:

Window CE Driver Coding:

Window CE Application Coding:

Draw and Analyze The Hardware Schematic :

我现在接手个项目,你所说的好像都得我来完成啊
目前就还不知道I2C 驱动怎么搞
哪位有I2C的驱动在WINCE 下的 ,借鉴下啊

网友E:
楼上不少牛人嘛

楼上不少牛人嘛。公司也在开发WINCE平台的手机。现在要升级到WM6了。在公司只玩app,觉得没底层来得有意思。

网友F:
resource:

ftp:211.95.73.26
user&passwd: winceuser

我查了一个晚上,列了份书单:准备明天买.

<wince 程序设计> --  可以下载到电子书.
<Windows CE.net内核定制及应用开发〉
<Windows CE实用开发技术>
<Windows CE嵌入式系统>
<Windows CE嵌入式开发入门--基于Xscale架构>
----------
情况和楼主相同,更惨的是我只有一个人做,时间2个月.

我的c和win32  水平还凑合.化了2天时间才把开发环境也建好了.ce5+evc4.
我觉得上手应该不难,(原因:胜在有互联网和别人的贡献.不少书上还有目录结构和代码分析,这就事半功倍了.)但是猜想:要深入可能就够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