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44B0用大端方式可以吗?

楼主(2007-04-20):
(无正文)

楼主:
测试代码

address32=0x12345678;
    //first test big endian,the data will be stored as the way:
    //  31    24 23     16 15    8 7     0
    //0x   12        34       45      78

    lAddress=(unsigned short)(address32&0xffff);  //should be 0x5678
    hAddress=(unsigned short)(address32>>16);   //should be 0x1234
    printf("the sizeof long is %x,the sizeof short is %x ",sizeof(long),sizeof(short));
    printf("the Address is %x ",address32);
    printf("the lAddress is %x ",lAddress);
    printf("the hAddress is %x ",hAddress);
    printf("finished");

楼主:
应该放到arm论坛的,呵呵

网友A:
兄弟初次搞32位机吧

big endian和little endian
字节的存放顺序是反的,

little endian的程序肯定不能放到big endian设置的CPU上跑啊

楼主:
可是我把endian的脚拉高啦!

The S3C44B0X memory controller provides the necessary memory control signals for external memory access.
S3C44B0X has the following features;
— Little/Big endian(selectable by an external pin)

我现在把它拉高了,还是不行,为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