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通信时,什么时候用简单的三线通信,什么时候必须九针全

楼主(2007-04-22):
(无正文)

网友A:
协议,modem用的多,

网友B(2007-05-29):
与流控制与自动拨号等相关

如题,相关引脚与你的用法相关

网友C:
一些设备也有用到

网友D:
主要是看你所用的场合和要求

网友E:
re

硬件握手的用到其中的一些线

网友F:
只用二线

不算电源和地

网友G(2007-07-09):
Modem通信用5线(硬件流控)就可以了

DCD,DSR和DTS在什么情况下需要用呢?

RI就不用说了哈

网友H:
标准的RS-232应该是25针的,九针的是简化了

找标准文本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