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adc0816怎么不能正确采集数据呢?大家指导一下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7-04-23):
adc0816共16个通道,采集的基准电压为0v,5v;也就是0到5v对应采集后转换的值为00H到FFH,但是我采集出来的值为什么胡乱对应呢?比如3v应该对应99H,而我的却对应F1H.这是我的adc0816电路连接图,大家看看正确吗

楼主:
哈哈,是D0-D7顺序接反了,这个我解决了!不过还问问各位大哥:

一.为什么偏移会这么大啊,比如5v应该对应FFH,而我采集进来后5v对应的只有F0H;3v应该对应99H,而我的三伏对应的是90H;
二.为什么不能实时采集数据呢?当我的数据输入端电压变化时,得等上很长一段时间,才在输出端显示出对应的转换结果.不知是因为采集的频率太高,采集的点数就多,所以当我输入端变化时,前面时刻采集的数还在继续显示出来,还是另有其他原因呢?

楼主:
ok,hao le.

,采集的信号输入时如果是3.0v,但是要经过一个电阻电压就将为2.82v了,所以结果也就偏移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