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k.nb0和nk.bin是什么文件

楼主(2007-04-24):
各位兄弟,请问一下,nk.nb0和nk.bin是什么文件,有什么用途啊?小弟新来的,关于这个方面的知识,到哪里能找到答案啊?

网友A:

XIP.NB0是由每个区域(即XIPKERNEL,KERNEL,OS,SHELL,BROWSING,COREAPPS,EXAPPS,MISC和使用者自己分配的其他区域)的bin文件组合而成的XIP.bin生成的,每个区域的bin文件也能生成该区域的NB0文件,而且实际上XIP.NB0就是由各个区域的NB0文件组合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