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卡读写问题?

楼主(2007-04-24):
哪位大侠做过sim卡的读写驱动?麻烦给个例子,多谢.
另外有个问题请教:
当发送select 命令给sim卡时,发送如下数据
0xA0, 0xA4, 0x00, 0x00, 0x02 (Select command)
0x10, 0x7F (File ID, DF)

返回如下数据(按返回的先后数据)
0xb5, 0x3, 0xc

请问这些数据是什么意思呀,
请赐教
多谢.

网友A:
你得重新去看ISO7816,命令头标发完后要等待SAM卡回应

根据回应条件选择下一步操作,而不是直接发后续字节

网友A:
0xb5, 0x3, 0xc,看上去很像复位应答

你确定发之前对SAM做了复位,并成功收取了卡的复位应答了吗?

楼主:
sim card

ATR已经成功完成了
大虾能不能给一个正确的命令的操作格式,
select命令根据7816应该是我上边写的那个样子.

我通过改了发送数据之间的delay之后,又有了新的变化, 变成如下:
0xA0, 0xA4, 0x00, 0x00, 0x02 (Select command)
不发file ID,等待
返回
0xa4

这是什么意思呀,按照道理应该是发送完命令和file id之后sim卡才能返回数据呀.
请大侠帮忙看看,多谢

如果可能的话,大虾能不能发给我一份读写gsm sim卡的例子程序,多谢.

网友A:
=A4就对了

这个时候就发file id,即DATA,然后继续等待SAM卡的反应,根据ISO7816,命令头标发完之后,分别有=INS,INS的补码,060H,061H,06CH等几种情况出现,终端必须根据SAM卡的回应做出相应的反应。具体你参见ISO7816的PART2还是3俺忘了,一句两句讲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