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试学习RTOS的人众多,能有效利用它的却不多

楼主(2007-04-27):
   RTOS这么热,可我们工程师绝大多数基本上停留在了解的水平上,在一个合适的系统中,真正应用RTOS体现其优点的例子确是那么少.

   学习过程的一点感想,希望在用RTOS的人能谈谈其应用实际情况.

   自己先说学习过程中的一点感悟:

    很多场合不必要使用RTOS,那么就尽量不要去使用这个东西;
    在前后台系统,若某些模块运行时耗费时间太多,以至于其他模块的响应时间受到了影响,在没有更好的解决措施的情况下,应用RTOS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RTOS一方面提高了任务的响应时间,另一方面,提高了软件的可靠性,所花的代价是RAM/ROM空间,以及对程序员的要求;
    应用RTOS要深刻理解任务之间,任务与ISR之间的通信方式;

网友A:
我的体会

RTOS可以缩短开发时间,提高系统稳定性。
如果是工业级产品,并且对成本不是非常敏感的话,就用稍微好一点的CPU,这样系统亢余量大一些会稳定的。系统最坏情况下要保证至少30%的空余CPU时间,不要对CPU太苛刻,不要让CPU负担过重。
然后再加上RTOS,系统流程会更容易实现的,稳定性也会很有提高。
虽然RTOS会有一定的ROM/RAM和CPU开销,但是实际用起来效果会比无OS还要实时。

资源少的CPU也照样用RTOS,并且完全可以实际应用,得到预期的效果。我在MEGA8上就成功运用了TinyWorks系统。每个任务占6个字节,并且系统越繁忙时调度用的时间越短,还支持优先级和时间片,占用了不到1k的ROM空间,并且稳定性和程序整体速度比无OS时好N倍,而且移植只花了1个晚上的时间,就解决了以前N天都没搞定的难题。

网友A:
底层和上层处理

底层最好都搞成独立的驱动方式,和应用程序用单独的文件分开,底层要做到容许各种异常的措施,然后提供一个合理的接口供上层应用调用。
上层应用程序就好不要操作和硬件有关的东东,甚至连定义CPU外设的.h文件也不要包含。这样出了问题就容易定位。当然,用RTOS的话很容易做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