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中如何生成库文件

楼主(2007-04-28):
最近在写程序的过程中,发现好像很多功能程序以前都有写过,该死被我愦忘的库,keil里怎么整一个自己的库出来请教,……端坏水……等

网友A:
用库也蛮麻烦的,不如把源文件复制过来吧

楼主:
要发给用户调用

同样有个问题就是程序大了后要发给用户调用我就没办法了呀,不可能将源程序都发过去,那样可就惨了也
谢谢computer00  先

网友A:
那你可以看看help

楼主:
好的,找找试试!!

网友B:
我知道

在选择声称HEX的那个界面里面有个LIB,勾上就可以了。。。

网友B:
鼠标指在TARGET上右击,--option--output--creatli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