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哥大姐指导一下12864驱动为st7920的lcd光标显示移位问题

楼主(2007-04-28):
我的程序中应该怎么实现光标左移,右移,并且在所到移位处删除对应字符的功能呢?

楼主:
没有哪位大哥用过st7920的工作吗?

我现在是想在lcd的显示屏上写入比如: 20.5635 改变小数点后的四位数字,并且在改变的过程中下面的光标跟着移动,可是st7920的光标是以一个汉字(16bit)为单位移动的,而非以8bit为单位移动的.

网友A:
看看手册……似乎就是那样的。一般的行操作你还用不了

因为厂家一般会把256x32砍成两段,再叠成128x64……所以你的LCD看起来是4行,实际上却是两行。如果不嫌麻烦,可以尝试软件实现的方法。

楼主:
那软件怎么来实现使光标变成8bit的呢?

就是一次只移动一个字符的单元,而非一个汉字的单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