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某个具体的应用用fpga实现tcp

楼主(2007-05-01):
这个可不可以实现?可以提高多少性能?投入和支出相比合算吗?

网友A:
可以实现

性能的提高,取决于你的设计结构,理想的情况可以接近线速。
投入,也取决于你的设计结构,那个理想的结构,投入是相当大的。
如果不是业务方面有这么高的要求,没必要这样做。如果是100M以太网,用个高性能的CPU一般就能满足了。如果是1000M而且要求很高的性能,FPGA是值得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