烦劳高手推荐一款MCU

楼主(2007-05-04):
小弟刚到新公司,手头上有个小活用来热手,是做个小板子来转换485和CAN BUS的总线协议,因为涉及到高层转换,估计得用到MCU,所以烦劳高手推荐一款MCU,我个人的看法这款MUC应该有如下资源:两个异步串口,内带FLASH,指令周期不低于10M。
如果个位大侠对这个活有其他看法,也欢迎指正,谢谢。

网友A:
为什么要2个串口?一个串口就够了;

最便宜最快的解决方案就是:

89C51+sja1000+82c250+max485;

sja1000的网络上的代码比较多,懂的人也比较多;

楼主:
双向都要收发,一个串口怎么工作?

楼上的高手,CAN和485都能收发,一个串口怎么做的到?

网友A:
canbus是靠sja1000做接收,有数据来中断入mcu;

不是标准的RS232接口;

楼主:
感谢答复,继续问

谢谢答复,继续问:
现在已经知道CAN BUS常用的芯片是SJA1000,看了资料知道这个片子应该可以直接接CAN BUS的CANH、CANL,可我参考了本人以前公司设计的图纸,是SJA1000接了PCA82C250才又接的总线,中间加了光电隔离。是不是不用加隔离的话就可以不用PCA82C250了呢?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