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函数的功能

楼主(2007-05-04):
linux按键设备驱动程序中 matrix4_buttons_select(
struct file *file,struct poll_table_struct *wait) 的poll_table_struct是怎么定义的
和 poll_wait(file, &buttons_wait, wait);的作用是什么啊~~
查了很久没找到~~~

网友A:
poll系统调用所用到的结构

在Linux Device Driver一书中有比较详细的介绍,如果你刚接触Linux内核,就没有必要弄懂这个函数,只要模仿着Linux Device Driver写就行了。等你以后有时间了再来细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