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设计一套嵌入式系统,

楼主(2007-05-09):
功能是将提供的视频文件如AVI、MPG格式的视频数据送到FPGA,经过处理后转换成模拟信号输出,供后端采集。
这样的方案应该怎么搭建。

主要是将AVI、MPG文件的数据怎么提取出来送到FPGA,这个完全没有思路。
谁高手能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你也太强了

用FPGA做AVI,mpeg文件解析? 视频解码?
你也太强了吧? 如果想真正做出来,要么用DSP,如c6000系列的DSP,要么想其它办法,如使用pc + TV输出的显卡来做

网友B:
可行但是比较麻烦

使用FPGA进行MPEG4解码理论上速度是用DSP的十倍以上,不过也需要FPGA足够牛。而且这相当于硬解码所以只能对固定的文件格式解码,需要熟悉AVI的文件格式。楼主可以把文件先按FAT16或其他文件格式存入FLASH,再读FLASH就行了。

网友C(2007-07-18):
.

都78年的人了,好歹也算7年工作经验的吧,为什么会问这样的问题。

网友D:
视频编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