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移植到MCU8051

楼主(2007-05-10):
最近在移植UCOS到单片机MCU8051中,移植代码写好了,但在编译时出现一个问题,就是OS_CORE.C无法通过编译,出现一个错误"DATA" SEGMENT LARGE......
这个文件的代码没动过,就是把一个些变量改为存在XDATA中,在LARGE模式下移植的,

有哪位有移植过的,请指点一下,谢谢!

UCOS版本是V2.52,大部分的变量都存在外部RAM中,我想应该不是内存不够,一些功能FUNCTION没有怎么,

楼主:
是用的KEIL编译的

网友A:
UCOS用于8051没有实际意义,根本没有实时性....

网友B:
xdata 改成CODE试试

楼主:
谢谢各位!

虽然没有实时性,但还是想玩玩呀,

觉得好玩,想试试,XDATA是定义在外部的变量,不能用CODE,还是谢谢了,我再看看是怎么会事

楼主:
UCOS

今天让系统加上3个任务跑一20多分钟,OK!系统正常工作!

其实在这个移植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可重入FUNCTION的堆栈问题,我把她放在外部RAM中,她与单片机内部SP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