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音输入、输出和存储

楼主(2007-05-15):
各位大虾:
     小弟在做一集中控制系统,需要有留言功能。请问一般要求的语音使用什么压缩方式?大小一般是多少/分钟?播放的时候一般怎么还原语音?
     如果用硬件来处理,一般用什么芯片?
     如果用软件来处理,对CPU/MCU有什么要求?

     谢谢!!

网友:
现在市场上有录音IC

这个就看你要多长的时间,才能决定产品的选型 ,如果时间不长可以用华邦的ISD系列的录音IC,若时间很长的话,用外持FLASH

楼主:
能告诉我录音IC的型号吗?

这个项目所需要的时间不长,应该每次小于1分钟。

录音IC除录音功能外,能有放音功能吗?
另外此IC的压缩是按什么格式压缩的?

谢谢!

网友:
能录当然就能放啦

那就看你对录音质量有什么样的要求, 可以在华邦ISD1730与ISD1760之间选择
这款IC是采用的直接模拟量存储的,数据有用转换和压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