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68332听说要停产, 正在考虑换继保芯片

楼主(2007-05-16):
MC68332听说要停产, 正在考虑换芯片!
公司让我重新找些适合的芯片来替换,正在选择中, 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
芯片是用在高压继保上的,  也不知同行的兄弟都用了哪些芯片啊!!

楼主:
MC68300系列微控制器的特点

MC68300系列微控制器的特点
它们具有以下共同的特点或模块:

⑴ 中央处理单元(CPU):采用在MC68020基础上形成的32位CPU,称作CPU32。它与MC68020的指令系统基本相同,并且还增加了多条适合于微控制器应用的指令,这样,在开发过程中就可以充分利用已有的成果。最高工作频率已达25MHz。

⑵ 由于采用了全静态设计、高速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HCMOS)工艺制造,所以MC68300系列微控制器都具有较低的功耗。工作频率可以从131kHz到25.17MHz变化。当使用低功耗停机指令完全停止系统时钟时,仍可保存所有寄存器的内容不变。

⑶时钟频率较其它微控制器低很多。它采用32.768kHz的石英晶体,由片内的锁相环(PLL)电路产生所需的时钟频率,这就使得高频噪声低,抗干扰能力强,容易满足电磁兼容性(EMC)的要求。

⑷ MC68300系列微控制器均有系统集成模块(SIM)。该模块由外部总线接口(EBI)、片选控制、系统保护子模块、测试子模块和系统时钟组成。

外部总线基于MC68020总线,提供24根地址线、16根数据线及用于数据传送和中断请求等功能的控制信号线。数据总线允许8位或16位访问方式,并允许动态改变总线宽度。

片选控制具有12根独立的可程控的片选信号输出,用于系统扩展、增加外部设备和外部芯片。

⑸ 一般均有队列串行模块(QSM)。该模块为MC68300系列微控制器提供两个独立的串行通信接口,它们分别是队列串行外围接口QSPI和串行通信接口SCI。
其中 MC68332

MC68332除包括MC68300系列共有的模块外,还包括2KB RAM、半智能化的定时处理单元(TPU)。

TPU是MC68332最具特色的模块之一。它有自己的执行单元、3级优先级控制器、数据RAM、双定时基准和微程序ROM等。它可独立于CPU之外,执行各种定时、脉冲生成、电机(特别是步进电机)控制、频率测量等与时间有关的操作,可大大减轻CPU的负担。

楼主:
我想请教如何选芯片,但不知要提供哪些资料啊!!

网友A:
mcf5235可能是你最佳的选择

mcf5235可能是你最佳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