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pci时钟布线的问题

楼主(2007-05-16):
在pci标准中规定时钟线须走2.5英寸,但在做主板时,系统时钟是由主板提供,主板上的33M晶振输出时钟经buffer后到pci桥的pclk和slot的pci clk脚,在这种情况下,布线该如何,是桥的时钟脚到slot的时钟脚间的连线控制在2.5英寸,还是时钟buffer的输出脚到slot的时钟脚间距为2.5英寸,或者不用考虑2.5英寸,只要保证时钟buffer到slot的距离和到桥的距离等长即可??

网友A:
金手指到芯片clk的走线距离

对于PCI板卡来说, 33M时钟的金手指到芯片的PCI 输入时钟引脚,要求为2.5inch;
如果中间有驱动芯片,需要考虑驱动芯片的延时。

主板没做过

网友B:
主板没有2.5inch的限制

主板时钟线长度不能小于相应槽位的数据线长度

网友C(2008-05-07):
那么可以给我们发个PCI插槽的封装吗

没有PROTEL的话PDF格式也可,只要有尺寸标住就O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