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irrus的ep7312(ARM720T),用什么编译器和调试器开发?

楼主(2007-05-22):
请问:cirrus的ep7312(ARM720T),用什么编译器和调试器开发??

本人一直使用KEIL+ULINK或ADS1.2+ZLG的EasyJTAG开发LPC2146的项目,手头还有一个wiggler-JTAG从来没有用过。

现在手头有一个cirrus的ep7312(ARM720T)的实验箱,调试环境是SDT2.5+并口线(个人认为厂商已经把wiggler放到试验箱里了)。

请问我手头的工具:
1.KEIL+ULINK
2.ADS1.2+ZLG的EasyJTAG
3.KEIL(ULINK)+wiggler
是否可以调试EP7312??

如果不能调试,请各位给我指指路,需要那些软件和硬件调试器就可以实现基于EP7312的项目开发了

谢谢!!

楼主:
补充一下:手里还有软件IARARM4.41

网友A:
RE

调试代理+ADS+简易JTAG(wiggler)就可以了,注意EP7312要在WAKEUP之后才能调试,否则只能检测出它的内核。建议如果是开发项目去CIRRUS网站上看看,那里有很多的开发文档。

楼主:
谢谢楼上回复!!

其实我每开发使用一种新的CPU,最先做得就是到厂商下载DATASHEET和APPLICATION NOTES

CIRRUS的网站我去了好像只有一个EDB7312的PDF说了开发工具和软件,没有提到IAR或KEIL之类的软件,只提到了STD2.5.

另问:调试代理+ADS+简易JTAG(wiggler)中的调试代理是指什么??

网友A:
RE

有很多的LINUX开发资料,和源代码。自己去看看吧。
www.armcirrus.com好像是这个网址。

网友B:
arm.cirrus.com是这个网站

Cirrus Logic、Atmel公司ARM芯片现货供应商.
EP7312-CVZ
EP7312-IVZ
EP7312-IV-90
EP9302-CQZ/E2
EP9302-IQZ/E2
EP9307-CRZ/E2
EP9307-IRZ/E1
EP9312-CBZ/E2
EP9312-IBZ/E2
EP9315-IBZ/E2
EP9315-CBZ/E2
CS8900A-CQ3Z
CS8900A-IQ3Z

联系方式:
QQ:16951849
MP:13816698198
MSN: diegofanzs@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