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到底怎么往板子里烧写?

楼主(2007-05-27):
最近买了块2410的板子,有串口,JTAG,USB口,网口,碰到下面几个问题,希望大侠们能指点迷津,谢谢!
1.我在ADS里写了一段测试AD的代码,有子函数,main函数和头文件,我想知道:针对一块特定的2410板子,ADS要进行什么设置吗?比如编译、链接之类的。
2.编译的结果是要生成hex格式的文件还是bin文件?最终又怎么烧到板子上?有人说要先用DNW.exe的USB下载u241mon.bin到板子上,但是USB的驱动怎么安装?此人还说:“用ADS编译的其他程序也可以直接下载运行,但是要注意连接地址设置”。可能我太愚钝,一直没理解他说的是什么意思。ADS里编译的程序直接下载到板子上?怎么下载?不用先把u241mon.bin下载到板子上?链接地址怎么设置?对于烧写的问题,有人说用串口烧,有人说用JTAG烧,有人说用USB烧,哪个大侠能解释下,各种烧写方式具体都是怎么操作的?

网友A:
参考光盘里的手册和例子。

楼主:
板子的服务比较差

唉,我买的板子服务比较差,光盘里只有一些samsung测试程序的源码,也是从samsung网上下的,丝毫没改动,手册里说的基本都是废话。

网友B:
./Jflash vivi /t=5 ,按提示:选0,再选0,等候1分钟左右。

网友C:
找本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