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如何解决安装BC45出现的故障提示(图)

楼主(2007-05-30):
(无正文)

网友A:
再找一个.WWW.GJWTECH.COM上好象有.看看吧.

楼主:
谢谢楼上,但还是没有找到

现在安装的这个是从 www.csdn.net 上下载的(41M)

电脑是celeron 2.4G ,内存DDR512M

错误信息:

Unable to open destination file
E:BC45DLL_CT32.PAK for writing.

网友A:
你是编译UCOSII吗?如果是,用VC6++吧.

BC4.5我下了一个.可以用,但的设置一下目录等等.

楼主:
是用于ucos的,请问你的BC4.5在什么地方下载的

楼主:
又下载了一个,安装出现同样的问题

难道是xp系统的问题

安装了一个bc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