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2 实时操作系统

楼主(2007-06-01):
最近学习OS-2 下边一语句不懂,望大虾们指教
OSTcbPrioTal[prio] == (OS_TCB *)0 ;
是什么意思??
(OS_TCB *)0 怎样理解???
望指教!!

楼主:
没人理呀

是不是把地址0强制转化结构体型指针变量,
如果是地址零中的内容确定吗??
不理解。

楼主:
0地址

结构型指针变量指向0地址的数据。

网友A:
不指向任何TCB,空指针

网友B:
强制类型转化,防止编译器报错:类型不符。

网友C:
实际上就是常用的OSTcbPrioTal[prio]=NULL

网友D:
re

infree的是正解

网友E:
Re

6楼正确!

网友F:
re

6楼不对,8楼才对,呵呵

网友G(2012-05-01):
空的任务控制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