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口被占用的问题

楼主(2007-06-05):
今天用电脑的com口与开发板连接调试(使用超级终端)。之后,关闭了超级终端。再打开超级终端,出现一个如图提示“另一个程序正在使用选定的电话服务设备。请在其它程序执行完成后再试一次”,串口被占用。我重新启动电脑后,串口也没有联接,打开超级终端,串口还是被占用,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请高手帮忙出个主意!

网友A:
re

卸载了它,在重新扫描硬件后 ,试验一下看看是不是就好了

网友B:
!

嘻嘻,这个是windows的老毛病了,你一定是有个设备在windows开机前不断往串口发送数据,解决方法是在windows启动前把那个串口设备给拔掉,windows启动完毕后在插入即可。

网友C:
windows当作串口鼠标了……

楼主(2007-08-28):
串口被svchost的进程占用。

后来用串口跟踪工具跟了一下,发现串口被svchost的进程占用。
将占用的svchost进程关闭后,就可以了。
但是每次要用时,都要去关闭它。太麻烦了,不知道大虾有没有好的方法?

网友D:
重装系统

我也碰到过,没有什么好办法,重装系统吧.

楼主:
这也是一种方法

重装系统也是一种方法。但是太麻烦了!各位有没有其它的方法?

网友E:
卸载那个串口,重启后再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