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面试题

楼主(2007-06-11):
近来想招本课档次的程序员,出了份面试题.到现在还没找到千里马.是我出的题太难了吗? 现公布在下面,请评个理.
------------------------------------------------------
武汉汇博智能有限公司应聘笔试题

注:本试题主要考查应聘人员学习及解决问题的能力,不需要作预先准备。所有需要用到的知识和公式在试题中都有说明。如仍有不清楚,可以要求监考人员提示。作题时间不限。
(请另附纸答题)

1.    二进制数、十进制数、十六进制数的对应关系表示如下:
二进制    :0000 0001 0010 0011 0100 0101 0110 0111 1000 1001 1010 1011 1100 1101 1110 1111
十进制    :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十六进制: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请写出以下两个十六进制数整数的二进制和十进制形式(高位在前):
(1)       十六进制(0x0A30                 )
          二进制  (                       )
          十进制  (                       )
(2)       十六进制(0x4CFB                )
          二进制  (                       )
          十进制  (                       )
2.    请把十进制数10分别写成六进制、七进制、八进制形式。
3.    将十进制小数转换成定点二进制小数是用“乘2取整法”。即用2逐次去乘十进制小数的小数部份,将每次得到的积的整数部分按各自出现的先后顺序依次排列,就得到相对应的二进制小数。例如,将十进制小数0.375转换成定点二进制小数的步骤如下:
0.375 x 2 = 0.750                 0.0            ;无整数进位,添0
0.750 x 2 =1.500                 0.01            ;有整数进位,添1
0.500 x 2 = 1.00                  0.011            ;有整数进位,添1
最终答案:十进制小数0.375 = 定点二进制小数0.011
请用上述方法将十进制小数0.625转换为定点二进制小数。
4.    简单说明看门狗(WATCHDOG)的作用?(看门狗是一个连续工作的计数器,如果不周期性的用软件定时清0,则会溢出并产生复位CPU的信号。)
5.    写一段简单程序,要求不定义第三个变量,将变量A和B的值交换。(只要求逻辑正确,不关心语言、语法错误。)
6.    电子游戏中常有游戏参与者用枪描准屏幕中的目标射击的动作,请设计一种如何通过软、硬件配合判断屏幕中的目标是否被击中的方案。
7.    多任务系统中,可重入函数是指可以由多于一个任务共享的函数。不可重入函数不能由超过一个任务所共享。除非能确保函数的互斥(即各任务不会同时调用同一个函数)。问:为什么在编写可重入函数时要慎用全局变量和静态变量?
8.    在C语言中 "?" 运算符是一个三目运算符, 其一般形式是:
<表达式1>?<表达式2>:<表达式3>
    "?"运算符的含义是:先求表达式1的值,如果为真,则求表达式2 的值并把它作为整个表达式的值;如果表达式1 的值为假, 则求表达式3 的值并把它作为整个表达式的值。
    按以上说明,把下面带有"?" 运算符的C语言语句改为if-then-else形式的语句。
int x, y;
              x=50;
              y=x>70?100:0;
9.    请用C语言(也可用其它语言)写一段返回a、b、c、e、f五个整数之和的函数。
10.    请用C语言(也可用其它语言)写一段返回a、b、c、e、f五个整数中最小数的函数。

网友A:
考应届生

这些题目只有去考应届生,我看大家都不愿意去面试就做这些上学的时候学的东西吧~~~~~~真正有能力的在交谈中就能体现出来

网友B:
2楼说得对,上面的题确实是用来考应届生的。

到我们这里来应聘的应届生不少,没有工作经历。很难摸底。只能用点题目考一下。但原则是只要懂点基本东西就行。不要求他们背或记什么东西。顺便说一下,第6题还没有一个人答上来。
对于有工作经历的应聘软件工程师一般是要求携带和演示本人的一段软件作品,不作笔试。

网友C:
第5题怎么做?这样么?

A=A+B;
B=A-B;
A=A-B;?

网友B:
第5题

A=A+B;
B=A-B;
A=A-B;
//经过上面三次运算,A、B两变量互换。

网友D:
第5题可以用异或操作

A=A^B;
B=A^B;
A=A^B;

但是只适合于整数,如果是其它类型的,可强制转化为相应的整数操作之.

而使用4楼的加法或者其它乘法之类的,将有溢出的隐患.

网友E:
To:computer00

怎么想的呀,我只想到加减和乘除

网友F:
我的5题目确实没想出来。

网友G:
惭愧,第5题没有做出来

总是在资源充分的环境工作,对算法太不重视了。

网友D:
书上写的. 强哥那本C语言的教材。

楼主:
第6题?

提示一下:
如果用游戏枪去瞄屏幕上的一点,打没打中不好编程确认。但如果用望远镜去瞄太阳,瞄准没瞄就很好判断了。

楼主:
答6楼

6楼的解答很对,确实有溢出的可能。但对于整数来说用加、减应该是可以的。因为即使产生溢出,但也不会影响最后的结果(即A、B两整数变量交换位置)。各位可以试一试。

网友F:
看来00是个好学生啊

动手能力也很强。不错。
6题其实很容易,反过来想就是了。不过,我是上中学的时候,从一本电子杂志上看到的,当时想:原来问题也可以这样解决。

网友H:
第六题

我上学的时候还真的考虑过这个问题,当时看的是一款打鸭子的游戏,当时屏幕上只有鸭子是纯黑的,别的地方都不是纯黑的。拆开枪看了看,里面就是一个凸透镜和一个光敏管,应该就是通过测量图像亮度来确定是否打中目标的。
呵呵。
我这么大岁数回答这个问题是不是有点儿为老不尊啊,呵呵。

网友I:
第6题 我已经考虑很久了

当时的第一想法就是常见的射击游戏并不是用的特制屏 而是通用的电视屏幕。所以不 可能有信号从那里返回,那么到底信号是怎么判断的呢??天机泄露了应该是很简单的,可是还没想明白,也没有方案,昂贵不可行的也没有。

我是专科级别的,回帖了还真是心虚..

楼主:
第6题

14楼的答案是完全对的。一般都是用一块凸透镜对某一种颜色进行聚光。达到一定的强度就算是打中了。
当然作为答题,还有其它一些方案。例如用激光枪打触摸屏等,但没有什么实用价值。

网友F:
如果要准确的话需要面阵ccd

不过,这个技术是近几年才成熟起来的,而且硬件软件成本要大很多。
原来的方案只需要10元成本,这个可能要100多了。

网友F:
楼上的全错了

没那么复杂,仅仅是黑图白块或者白图黑块。
而且,荧光粉的视觉暂留时间大约1/50S,所以你的理论通,但是实践上不能的。
另外,LCD和投影一样,也是扫描的。只是不是电子枪,是晶体管而已。也有视觉暂留现象。速度也和lcd差不多。

网友J:
如果你曾经用过一种叫做"光笔"的东西

那第6题就简单得异乎寻常.

网友F:
光笔这样做没问题,但是光线枪不行。

主要是两者离屏幕的距离不同造成的,光笔的感光点可以很小,而光电枪较大,如果用光笔的技术实现,可能光学系统会很复杂。

网友K:
楼主的题目出得太烂了

第五题看过答案的人很快就可答出,没看过的就很难想到,况且没哪个系统会吝啬到一个用完就释放的临时变量都提供不了的。

第六题不可能是根据颜色或亮度值感应的,应该是利用目标的亮度的变化编码来实现。

这种题目考不出水平。

网友L:
up

楼主的题过于简单,除一道题需要了解相关原理,其他的都不需要思考,直接套,

网友M:
可以看一下 说不定有用

网友N:
现在终于明白我第一份工作做游戏枪失败的原因了.

我还没毕业的时候就在广州的一个游戏机公司做硬件,做的就是这个6题的游戏枪,我做了很长时间总不能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右下角有一小快无法打中目标,游戏时不会显示游戏的光标出来.

网友O:
我的理解

  当摆板机是,屏幕全屏变黑,只有目标变亮.枪口通过透镜收集亮光,通过光敏电阻判断是否瞄准.如果瞄准,则通过屏幕扫描频率计算出瞄准的是哪个目标.所以只能使用逐行扫面,不能使用隔行扫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