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不工作问题

楼主(2007-06-13):
我的板子,自己做的,用的是EP2C5Q208C8,现在遇到问题了,我下载SOF文件到FPGA中,结果FPGA不工作,然后下载POF到EPCS4,结果下不进去,请高人指教谢谢!!!

网友A:
请教别人不把图贴出来

这里你给谁付费了?

网友B:
检查

1、看看的的license是否有问题,若有问题,会导致生成不了更新后的SOF文件。

2、注意对EPCS下载时的方式,有两种:JTAG和AS。若使用JTAG,需进行文件类转换;若使用AS模式,需使用ByteBlaster下载线。

3、检查你的下载端口周围的电路是否正确,是否和FPGA管脚链接正确。

4、检查你的FPGA芯片有没有贴好。

网友B:
补充

还有就是要看你板子若使用保险管的话,看看你保险管的参数,电流是否够大。

只是建议,供参考!

网友C:
仿真一下,程序有没问题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各位

已经调试出来了,是CONFIG的上拉电阻坏掉了,换了一个就好了,真没有想到,电阻这么不容易坏掉的东西,也能出现,运气差了点,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