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的设置

楼主(2007-06-14):
各位大侠好,小弟新学ARM,买一块二手的开发板,是北京微芯力公司的,资料中说本身自带的JTAG仿真器不支持ADS,只支持SDT,我用的开发软件是ADS,小弟有以下几个问题
(1)怎么样才能让仿真器支持ADS呢?
(2)JTAG不是用代理就行了吗,怎么还和开发环境有关?
盼复!

楼主:
再顶

小弟都下过了啊,BANYANT,H-JTAG,Multi-ICE_server_V2[1].2,都试过了,都找不到硬件,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在BIOS中设置了一下并口,用HJTAG能找到硬件,但是,AXD找不到硬件,出现下面的错误:
RDI warning 00159:Could not open specified device port
小弟快崩溃了,请大侠们出手吧

楼主:
搞定!

终于再换了一个JTAG代理的情况下弄好了,换的是ARM7,第一个小程序终于跑起来了.

网友A(2008-06-25):
请教

在BIOS中设置了一下并口,用HJTAG能找到硬件,==〉请问是怎么设置的,能否详细告知,因为我的BIOS也找不到MCU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