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嵌入式中电源设计方案

楼主(2007-07-02):
3.6V的锂电池输入 采用什么芯片两路输出3.3 V 和 5V 要求3.3V的电流要大 最好2A 体积越小越好 谢谢啊

网友A:
我也正在寻找合适的

我也正在寻找合适的

网友B:
有这么小的东东吗

有这么小的东东吗。知道的告知偶一声。偶也正在找呢

网友C:
首先,确定你的锂电池能不能输出2A以上电流再说

网友D:
的确是好东西,要有的话就好了

网友E:
3.3*2=6.6w,这还是嵌入式吗?

网友A:
锂电池能输出2A的

有这样的电池的

网友C:
我当然知道又2A的,甚至几十上百A的都有,但小容量电池就

LZ 的想法本身就不是很合理

网友F:
re

看看lt1940行不行

楼主:
谢谢

因为是比较大的设备 3.5寸显示器 和设想头输入 各种芯片也不是选的非常低功耗 所以估计的电流值大点 担心小了要重做的 后来又把方案改为两节锂电池串连 8V的电压  但是没有考虑电池电流的问题 不知道有没有输出电流在1.5A以上的锂电池啊 ??/忘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