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大容量单片机以及技术支持

楼主(2007-07-02):
我需要使用大容量程序存储器(程序存储空间至少是128k的flash)的c51单片机,该单片机能支持串口,I2C,USB等接口,并且最好是能带有ic卡功能的。

网友A:
楼主,还是换处理器吧。

楼主:
呵呵,你是指换成ARM的?换成ARM的也可以啊。

楼主:
自己找了这样几款芯片

1.FS7805
内嵌1T RISC E8051D CPU,其运行速率可达60MHz
内嵌16KB SRAM 供内部程序存储
提供调试接口(P-Port),支持在线仿真
完全兼容于USB2.0规范
支持SD、MMC接口
支持通过SPI、I2C、USB或P-Port进行固件升级
提供硬件DES/ TDES加密、解密以及伪随机密码产生器
支持8位或16位的高级可编程逻辑接口(APLIF)
支持8位或16位的同步或异步从属FIFO接口(SFI)
3.3V到5V的电源供电

特点是程序存储空间容量可以扩至128k,而且外围接口也全,但是不支持ic卡功能,需要外扩,感觉不爽。

2.ARM的LPC2144
也是不能支持ic卡操作

楼主:
苦啊

难道philips没有吗?
今天在sst官方网站上看了一通,似乎也没有什么合适的。
郁闷!

网友B:
atmel,st的很多arm带IC卡,符合7816规范

楼主:
楼上的,可以给个型号不?

网友C:
cyan单片机符合要求

cyan单片机带符合7816ic卡接口两个,usb接口,256k以上flash,usb方面代码免费提供,adl@loxford.com.cn

网友D:
如果改用ARM的话

符合楼主要求的芯片一大堆,任你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