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RedBoot的问题,谢谢

楼主(2007-07-04):
(1)我的板上有2个串口,COM0和COM1
(2)目前RedBoot运行的情况是:COM0和COM1口都有打印信息

(3)我的问题是:如何禁止从COM0口输出,只从COM1口打印。

谢谢!

楼主:
大侠们都去哪里了?

网友A:
刚上电的时候两个串口同时输出

    当你在其中一个串口界面里按任意键后,监控信息就只在这个串口显示,另一个就不响应了。
    www.armeco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