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10上使用flash_eraseall 为什么找不到MTD信息?

楼主(2007-07-04):
  最近要使用flash_eraseall工具,下载了mtd-utils-1.0.0和zlib-1.2.3,编译出了flash_erase 和flash_eraseall 可在开发板上都不能用。
  擦的时候好像是要当成字符设备来擦,可我的dev下面没有mtd设备啊,只有mtdblock设备。直接设节点是不行的,怎么才能让他出现mtd字符设备呢?下面是我的mtd信息。# cat /proc/mtd
dev:    size   erasesize  name
mtd0: 00100000 00004000 "bootloader"
mtd1: 00300000 00004000 "kernel"
mtd2: 02800000 00004000 "root"
mtd3: 00f00000 00004000 "user"
# flash_eraseall: /dev/mtd3
flash_eraseall::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 flash_eraseall /dev/mtdblock/3
flash_eraseall: /dev/mtdblock/3: unable to get MTD device info
mtd驱动是linux-2.6.14.1自带的,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A:
可能你的/dev/mtd3文件属性不对

楼主:
我的分区信息

怎么改mtd3的文件属性啊?我在devs.c中分区是这样的
static struct mtd_partition partition_info[] ={
        { /* 1MB */
        name: "bootloader",
        size: 0x00100000,
        offset: 0x0,
        },
        { /* 3MB */
        name: "kernel",
        size: 0x300000,
        offset: 0x00100000,
        },
        { /* 40MB */
        name: "root",
        size: 0x02800000,
        offset: 0x400000,

        },
        { /* 20MB */
        name: "user",
        size: 0xf00000,
        offset: 0x2d00000,
        }
};

网友B:
试下 flash_eraseall /dev/mtd/3

擦的时候是要当成字符设备来擦

如果还是不行,那 ls /dev,把信息贴出来

注1:cat /proc/mtd 行,应该是没问题的.当然,各中可能都会有,具体问题得具体分析,说不准.
注2:大致总结下吧
   /dev/mtdx       or  /dev/mtd/x
   /dev/mtdblockx  or  /dev/mtdblock/x
不同的系统,会有些稍微差异.具体如何表现,偶也不清楚..
注3:如果还是不行,则可能与内核配置有些关系
注4:对于设备结点的建立--有自动、也有手动建立的
   比如2.6.14(或18,我用的是18),是通过udev(或mdev)自动生成设备节点的。不过2.6.18及之后的内核,已经不支持devfs,是通过udev及sysfs管理设备的。

楼主:
还是有问题!

  /dev/mtdx       or  /dev/mtd/x
   /dev/mtdblockx  or  /dev/mtdblock/x
试过,不是找不到就是文件打开出错。我用的是devfs设备节点是自动创建的,dev下没有mtd节点。是不是与内核配置有关,

网友A:
这个是正常的dev下的设备,请检查

crw-r--r--  1 root root 90,  0 May 14  2003 mtd0
crw-r--r--  1 root root 90,  2 May 14  2003 mtd1
crw-r--r--  1 root root 90, 20 Sep  8  2005 mtd10
crw-r--r--  1 root root 90, 22 Sep  8  2005 mtd11
crw-r--r--  1 root root 90, 24 Sep  8  2005 mtd12
crw-r--r--  1 root root 90, 26 Sep  8  2005 mtd13
crw-r--r--  1 root root 90, 28 Sep  8  2005 mtd14
crw-r--r--  1 root root 90, 30 Sep  8  2005 mtd15
crw-r--r--  1 root root 90, 32 Sep  8  2005 mtd16
crw-r--r--  1 root root 90,  4 May 14  2003 mtd2
crw-r--r--  1 root root 90,  6 May 14  2003 mtd3
crw-r--r--  1 root root 90,  8 Sep  8  2005 mtd4
crw-r--r--  1 root root 90, 10 Sep  8  2005 mtd5
crw-r--r--  1 root root 90, 12 Sep  8  2005 mtd6
crw-r--r--  1 root root 90, 14 Sep  8  2005 mtd7
crw-r--r--  1 root root 90, 16 Sep  8  2005 mtd8
crw-r--r--  1 root root 90, 18 Sep  8  2005 mtd9
brw-r--r--  1 root root 31,  0 May 14  2003 mtdblock0
brw-r--r--  1 root root 31,  1 May 14  2003 mtdblock1
brw-r--r--  1 root root 31, 10 Sep  8  2005 mtdblock10
brw-r--r--  1 root root 31, 11 Sep  8  2005 mtdblock11
brw-r--r--  1 root root 31, 12 Sep  8  2005 mtdblock12
brw-r--r--  1 root root 31, 13 Sep  8  2005 mtdblock13
brw-r--r--  1 root root 31, 14 Sep  8  2005 mtdblock14
brw-r--r--  1 root root 31, 15 Sep  8  2005 mtdblock15
brw-r--r--  1 root root 31, 16 Sep  8  2005 mtdblock16
brw-r--r--  1 root root 31,  2 May 14  2003 mtdblock2
brw-r--r--  1 root root 31,  3 May 14  2003 mtdblock3
brw-r--r--  1 root root 31,  4 Sep  8  2005 mtdblock4
brw-r--r--  1 root root 31,  5 Sep  8  2005 mtdblock5
brw-r--r--  1 root root 31,  6 Sep  8  2005 mtdblock6
brw-r--r--  1 root root 31,  7 Sep  8  2005 mtdblock7
brw-r--r--  1 root root 31,  8 Sep  8  2005 mtdblock8
brw-r--r--  1 root root 31,  9 Sep  8  2005 mtdblock9

楼主:
我的dev信息

你的mtdx是怎么生成的。我的里面没有这个啊 。这是dev下的内容。
# cd /mnt/docbp/dev/
# ls -l
crw-------    1 0        0          5,   1 Jan  1 00:00 console
drwxr-xr-x    1 0        0               0 Jan  1 00:00 fb
crw-rw-rw-    1 0        0          1,   7 Jan  1 00:00 full
drwxr-xr-x    1 0        0               0 Jan  1 00:00 ide
drwxr-xr-x    1 0        0               0 Jan  1 00:00 input
crw-r-----    1 0        0          1,   2 Jan  1 00:00 kmem
crw-r--r--    1 0        0          1,  11 Jan  1 00:00 kmsg
drwxr-xr-x    1 0        0               0 Jan  1 00:00 loop
crw-r-----    1 0        0          1,   1 Jan  1 00:00 mem
drwxr-xr-x    1 0        0               0 Jan  1 00:00 misc
drwxr-xr-x    1 0        0               0 Jan  1 00:00 mtdblock
crw-rw-rw-    1 0        0          1,   3 Jan  1 00:00 null
drwxr-xr-x    1 0        0               0 Jan  1 00:00 parports
crw-r-----    1 0        0          1,   4 Jan  1 00:00 port
drwxr-xr-x    1 0        0               0 Jan  1 00:00 printers
crw-rw-rw-    1 0        0          5,   2 Jan  1 00:00 ptmx
drwxr-xr-x    1 0        0               0 Jan  1 00:00 pts
drwxr-xr-x    1 0        0               0 Jan  1 00:00 pty
crw-r--r--    1 0        0          1,   8 Jan  1 00:00 random
drwxr-xr-x    1 0        0               0 Jan  1 00:00 rd
lr-xr-xr-x    1 0        0              10 Jan  1 00:00 root -> mtdblock/2
drwxr-xr-x    1 0        0               0 Jan  1 00:00 shm
drwxr-xr-x    1 0        0               0 Jan  1 00:00 tts
crw-rw-rw-    1 0        0          5,   0 Jan  1 00:00 tty
crw-r--r--    1 0        0          1,   9 Jan  1 00:00 urandom
drwxr-xr-x    1 0        0               0 Jan  1 00:00 vc
drwxr-xr-x    1 0        0               0 Jan  1 00:00 vcc
crw-rw-rw-    1 0        0          1,   5 Jan  1 00:00 zero
# ls -l mtdblock/
brw-------    1 0        0         31,   0 Jan  1 00:00 0
brw-------    1 0        0         31,   1 Jan  1 00:00 1
brw-------    1 0        0         31,   2 Jan  1 00:00 2
brw-------    1 0        0         31,   3 Jan  1 00:00 3

网友B:
检查下内核配置,或考虑下手动建立mtd节点

http://blog.csdn.net/zht_sir/archive/2007/03/15/1530724.aspx

参考配置下,希望对你有帮助。或试下手动建立mtd设备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