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移了,用处不大,写写**还可以

楼主(2007-07-05):
(无正文)

网友A:
我听到的传说

我听说是2k,

网友B:


网友C:
51就不用了吧……前后台就可以搞定了,还可靠。

网友D:
顶一个!!!!!!!!!!

顶一个!!!!!!!!!!

网友E:
d

引用 网友B:
嵌入式系统 ←返回版面

3楼: 不要移了,用处不大,写写**还可以

网友F:
re

那UCOS到底移到哪才有用.

网友G:
LZ够水的

RT

网友H:
ding

引用 网友B:
嵌入式系统 ←返回版面

3楼: 不要移了,用处不大,写写**还可以

网友I:
做项目就用rtx 这样的os把, usos移植上去也每法用

网友J:
51玩OS好象是做论文用的.

51玩OS好象是做论文用的.

网友K:
瞎说,我还用51加上RTOS full 做过电信产品

还是24小时通电的那种
不能死机

网友L:
d

如果有人往51里面移成功了,发给我,sanguanko◎163.com我也学几招

网友M:
51用ucos确实很别扭,非要用ucos的话,AVR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N:
51那悲剧性的8位ip指针,还是不要上什么os了

  除非你的任务实在是小,你的时间实在是紧,你又实在是懒,也就勉强用用Keil自带的那个OS吧。

网友O:
用os会后悔的~~~

网友P:
hotpower 有同感

 但是由于她有的地方有优势,又鉴于复杂的产品,也是没有办法的,用商业级别的。

网友Q:
不知道超过500uS的任务切换你能否容忍?

   我在8位机上用过,觉得有点别扭。16位简直有快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