恳请过来人,有经验的,强人指点迷津,多谢!

楼主(2007-07-05):
就要读研去了,我的专业是嵌入式系统,非常想学好这个,但我知道,往后将会是一个人自学,学院和导师在这方面基本上无法帮助我。

苦于没有人带,尽管有非常强烈的学习欲望。只要有了方向,我可以像考研那样地投入,因为我不想再浪费在学校的时光。

前段时间自己看了看单片机。没有像样的板子,现在也不想看了,我的问题:

1,接下来该攻哪方面的东西,是买块好点的单片机板子,先把单片机摸熟摸透,还是直接去学习arm,找块好点的板子,我看很多学嵌入式的都搞这个。

如果是的话有没有值得推荐的供学习用的arm板子,

2,我发现自己对外围电路很不熟,有没有必要把模电再好好学学,不过我问过一工程师,他说很多外围电路都是可以照搬的,只要会用常见的

即可,无需专门花时间去学模电,我觉他讲的也有道理,何不抓紧时间多学学其他很多要学的呢

3,单片机的内容看了这么多,我发现没有参与项目产品的开发经验,还是很难自己做出什么产品。

4,还有,单片机和arm一类的嵌入式是不是低端和高端的区别,我还有没有必要继续把单片机搞下去。或者转去arm

恳请过来人,有经验的,强人指点迷津,多谢!

网友A:
不是高手,才学一年

  支持你一下.......
  会51系列单片机,CPLD,现在在学FPGA。每一样都至少做了一个作品,FPGA正在进行。
  至于ARM想学但没列在大学时间内,明年毕业再说。
  感觉要学的话最好一样一样来,单片机是基础,不能说要精,至少要很熟悉。最好能学每一样都有自己的作品,这样的话能积累不少东西。
  当然还有很多了..........

网友B:
嵌入式系统分为4层,看自己从那个层面上走。

  如果现在单片机很熟悉,那从嵌入式系统的硬件层走起来相对容易,但硬件层也是驱动层的基础,一个优秀的驱动工程师是要能够看懂硬件的电路图和自行完成CPLD的逻辑设计的,同时还要对操作系统内核及其调度性相当的熟悉的。对于操作系统层目前可能只能说是简单的移植,而很少有人来自已写操作系统,或者写出缺胳膊少脚的操作系统来。应用层最为容易的,只要会在windows下如何进行编程接口函数调用,到操作系统下只是编译和开发环境有相应的变化而已。如果涉及Jave方面的编程也是如此的。嵌入式系统中涉及算法的那是由专业算法的人来处理的,不必归结到嵌入式系统范畴内。
  如果想从嵌入式系统硬件层走或为驱动层打好基础,可以参加我的培训班。目前正在归划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