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嵌入式中电源的设计

楼主(2007-07-06):
在大部分DCDC降压芯片手册中,写着输入范围很宽 比如4V到16V 输出电压范围也很宽.比如2.几V到10几伏,小弟不明白的是当输入为5V左右时能不能输出5V 还是输入一般都要比输出的高一些 ???
因为以前没做过这个 不懂
我要做的是两节锂电池输入电压应该是在8V 到5V左右慢慢连续降低吧? 但是要稳定的输出5V和3.3V 而且3.3V的输出还要保证2A电流..
恳请懂的大侠帮帮忙 指导一下吧...

网友A:
看来真是不太懂,这个处理起来十分简单

1、单个较好的松下锂电芯的锂电池最多能提供1800mAH的能量,两节电池并联,可提供3.6安时的能量。电池都有瞬间放电值和持继放电值电看一下。能否达到2A。
2、如2A要一起供给一个芯片,用一个好的降压型DC(MAX和Linear都有),这是可以完成的。如果2A可拆分为4*500mA来处理就可以用4个LDO来降压了。

3、对于5V的电压,是一定要用升压型DC来把电压升高来处理。

  这个东西作过4、5年了,都忘记用什么芯片了。
  相信楼主还不懂什么是电源管理,如果有北京的话,有机会我给你讲讲。

网友B:
呵呵,ls去向定了没有?

ls去向定了没有?期待你的下一次讲课

这个东西似乎叫做二次电源,这个名词还是去华为面试的时候第一次听说的。一般为dcdc和线性电源两类
dcdc一般有升压型和降压型 ,看名字就可以知道意思
线性电源比较简单,便宜的78x系列要求输入和输出之间的差距比较大,对于一般的电池供电肯定不用了,再者用的比较多的就是ldo,输入输出电压可以很小。

二者的优缺点
效率  dcdc强
价格  dcdc贵一些
外围电路  dcdc需要的无源器件多一些,大的电容/电感
输出质量  ldo的好

对于lz的设计,似乎一个用ldo降到3.3v 一个用升压dcdc到5v比较好,电流问题ls已经回答了。

楼主:
感谢两位

小弟确实不太懂这个 不过看了两位指点明白了许多谢谢
我后来找了一下 现在有些DCDC的压差可以做到0.5左右,想法是直接选两片DCDC芯片 一个降压到5V 一个将压到3.3V 电池电压我自己测量过自己的手机电池 大概到最后快没电的时候是3V左右 当然LDO的压差更小些不过要求要效率高些 不太注重成本就选DCDC了

另外关于电流的问题 还想请教因为要求是两节电池串联,不知道现在锂电池有没有能达到 1.5或者2A电流输出的?
还有现在在考虑给电池充电的电路 不知道哪位大哥有研究 想法是当AC电源进入后系统选择AC电源 当不充电时 由电池供电 这样的电路是充电芯片提供的还是自己外扩的?
在AC电源和系统负载 电池和系统负载 之间分别串个二级管 不知道能不能实现自动选择???
多谢大家指导了 以前没好好学电路 现在好痛苦啊

网友A:
楼主真的需要培训了

AC变成直流,再通过充电控制芯片来对电池进行充电和电池保护.
TO 3楼 兄弟,我正忙着弄公司的事情况,等公司地址转到写字楼里,我请大家再过去聊.

楼主:
我现在不太明白的是电源和电池输入的自动切换

的问题 好象最简单的是串两个2级管 但是有压降 效率低 不知道还有什么好的方案没有

网友C:
补充一句

升压一般有两种方式:boost dc-dc;charge pum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