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有没有人用过GPRS模块Q2406B啊?

楼主(2007-07-07):
我想用它通过GPRS网络传图片,传字符的时候正常,可是发现传16进制数据的时候不行,有没有人做过这方面的,这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
有没有人用GPRS模块Q2406B传过图片啊

传输速率大概多少kbits/s?

网友A:
GPRS模块

发现有丢包现像

网友B:
我用过

你传hex时,是不是AT#DLEMODE=1,如果=1,那么你发送03的时候就需要转义,否则连接就断开了,不知道你遇到的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C:
我估计应该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