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问题!

楼主(2007-07-10):
各位大侠:
        本人在学习ARM阶段,在设置中断的时候出现了点问题,按照书上的说明,从0X00000000开始放中断的一些跳转量,然后用定时器做实验,定时器正常工作,但是却不能正常中断,跳转不到中断处理程序那里,怎么回事呢?盼大侠们的回复!

网友A:
中断开关设置打开了没有??

楼主:
还不行啊

都打开了啊,定时器也给了值,是不是ADS中还有什么要设置的,小弟没设置好?

网友B:
仔细看书...

网友C:
慢慢研究吧

定时器允许中断,arm允许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