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语音录音方案

楼主(2007-07-10):
寻:语音录音方案
最好可以整合到我的系统中的,S3C2410 ,linux2.6.14。
或者 另外系统的也可以考虑。。。

只要对人说话的声音,可以 录音 ,放音就可以了,输出的文件,也要可以在 PC 上播放就更好了,,,压缩高点,那个wav文件太大了。。。

网友A:
2410上本来就可以录音、放音了

2410上面已经有音频接口了,再加个算法就完了,如ADPCM

楼主:
我想录音输出为mp3 文件,这样在PC上好处理些。。。

我想录音输出为mp3 文件,这样在PC上好处理些。。。

网友B:
方案很多,关键是你得我要求说清楚

便宜的有专用芯片方案,几十元每个。
数量极大的可以考虑mp3 oem, 200元左右的成本。
几十个上百个建议你买我的9200 core板子,加上一个usb声卡。usb声卡你得找人移植程序,估计10kRMB能搞定。成本高点,加上开非费每个得500元左右了。

如果想自己玩玩,可以买现成的mp3,然后用单片机控制开关。
或者买个开发版,自己写程序。

网友C:
.

不会吧,gg940231这么资深的老革命,还搞不定这种小项目。

sf上搜索mp3的项目,不知道有多少。

不过,mp3这种东西,搞来搞去都是陷阱,最后都要交纳版权的,小心像华旗一样被别人扣机。

网友B:
估计这哥们是搞硬件的

对软件不知道。
用mplayer命令行就可以实现这个功能,另外还有好几个都是现成的。
到www.freshmeat.net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