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ARM做静态图像处理的问题……

楼主(2007-07-10):
请问用ARM7做静态图像处理性能可以胜任么?图像分辨率为1024*768,主要是做中值滤波和小波变换之类的处理,谢谢!

网友A:
fes

这么强么

网友B:
看你对处理时间有没有苛刻的要求

静态的,就看你对处理时间有啥要求,没有什么要求的话,应该可以的,夸张一点说,51都行,嘿嘿。

网友C:
3楼说的对,图像分辨率多大都没有问题,大不了过几天再看

关键是要求的响应时间,是要求1s,还是1ms,还是一小时?还是一天?

网友D:
在ARM上做过JPEG压缩

优化了预选变化后,大概好像一秒可以压2张240*320的.ARM跑将近60M.
如果使用JPEG2000压缩的话,就太恐怖了,光代码就占光了512K的空间了,性能没敢测试.

楼主:
谢谢大家,现在还是考虑用DSP好了……

看来ARM7是真的不太适合图像处理……

网友B:
DSP最好用浮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