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到一篇**

楼主(2007-07-10):
请问大家ucos写的程序里,还用看门狗吗?如果用的话,大家怎么喂狗?是每个任务里都喂吗?如果这样的话,因为ostimetick不停的在调度任务,那么即使一个任务死掉,其他的任务也会来喂狗,不就起不到狗的作用了吗?请教大家。

楼主:
没人回复?

网友A:
RTOS中用狗没有什么意义...

网友B:
怎么没有意义?

不同层面上的东西

网友C:
当然用,

    看门狗是用硬件来防止死机的,OS属于软件,也有可能死掉,所以在一些场合需要看门狗。
    设计一个监控进程,定时收集各个任务发送的联络字,根据一定的策略判断是否有任务死掉,尝试重新激活,如果情况严重就不喂狗引发复位重启。

网友D:
我的经验

我在主函数里打开狗,在主任务的循环里喂狗,如果在多处喂狗,就失去了看门狗的作用。

网友A:
随便说说

如果在RTOS中使用WDT,必须建立一个任务定时刷新WDT,而且任务的优先级必须很高,因为低优先级的任务不能保证得到及时服务,否则使用WDT容易触发复位
,RTOS中任务切换一般是通过中断触发的,而中断程序都死掉是不太可能的,换句话说刷新WDT的任务是很难死掉的,所以作用也不大。。。
情况有点类似于在前后台系统的定时中断中刷新WDT。。。。

楼主:
re

我们公司反正是现在也没有用狗。5楼说的好像可行。6楼说的是否有个问题,如果主任务的优先级高,那么低优先级任务死掉,主任务还能喂狗,狗就没有起作用了,请大家指正。

网友C:
OS里用监控进程喂狗是有效的,

    不存在6楼所说的多处喂狗的问题,只在监控进程里进行。
    7楼所说有误。监控进程要和所有被监测进程联络,任何一个进程失去联络都会触发重启判决,不是由它定时喂狗那么简单。监控策略比较复杂,可以尝试激活死掉的进程而不必重启整个系统。
    对于8楼的问题,如果监控进程不断联络每一个被监控的其他进程,那么任何进程死掉,监控进程都可以发现。

网友A:
再补充一句

RTOS编程一般都是消息驱动机制,也就是说仅在需要工作的时候任务才被激活,而刷新WDT必须定时或小于一定间隙,这本身和RTOS违背...

网友E:
好象只涉及WDT的刷新策略问题

印象中windows也用WDT

网友F:
5楼正解

网友A:
随便说说

"看门狗是用硬件来防止死机的,OS属于软件,也有可能死掉,所以在一些场合需要看门狗。
    设计一个监控进程,定时收集各个任务发送的联络字,根据一定的策略判断是否有任务死掉,尝试重新激活,如果情况严重就不喂狗引发复位重启。"

回复以上:不喂狗引发复位重启可以用软复位来完成,OS属于软件,那请问你的方法不是软件吗.
你说的和看门狗不是一个回事,你这是通过软件来监控整个软件是否完成了作用...
RTOS中任务都是消息驱动的有可能永远都不运行,比如某个按键解释程序,用户可能长时间不按键,那个任务就不运行,那是否要复位呢...

网友G:
当然要,只不过喂狗策略不同罢了

网友H:
说说我的看法

如果你的程序健壮如牛, 能够保证十年不死, 建议不要使用WDT. 如果程序不停的复位, 有几个客户能够接受?
程序死循环和进程僵死实际上都是软件设计上的不健全造成的.
但死机不光是软件上的问题, 实际的工作环境也会对其产生影响. 比如电磁兼容问题, 如果系统在非常恶劣的环境运行, CPU受到干扰, 程序自然跑飞. 这个时候又不能不复位. 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复位的位置就更有讲究了. 保证现场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C:
看门狗属于硬件方法,

    复位是由看门狗硬件触发的。
    软件+硬件一起完成可靠的监控功能。
    对于被监控的程序,使用者是非常清楚的,不存在判断一个永远也不运行的程序的问题。此种情况下可以不监测或者修改监控策略。

    一般正常运行的程序都不会频繁重启(除非为降低功耗,平时停机睡眠,工作时靠复位激活),出厂前会进行测试,如果频繁死机会在出货前解决。有时出于安全和数据保全考虑,死机后不能复位或者要卷回处理,不过那得另当别论了。

网友I:
继续关注

嗯 学习 继续关注~~

网友J:
只有超时处理,不过和狗作用有点像.

网友K:
在最低的任务里喂狗

   为了防止任务死锁,我曾经的做法是在最低的任务里喂狗,时间根据任务而定,因为有些任务处理的时间比较长,并且喂狗任务不一定能很快获得调度.
我原来设置为6秒左右.效果还是不错的.

设计一个监控进程,定时收集各个任务发送的联络字,根据一定的策略判断是否有任务死掉,尝试重新激活,如果情况严重就不喂狗引发复位重启

这种方法不错!

 在最高级里喂狗能解决硬件问题,但是不能解决软件问题.

网友J:
很好的议题

   用RTOS,我也有是否用WDT的困扰,不用设计程序顺利些,但是肯定有隐患存在。我喜欢开设一个监控任务,随时跟踪任务的执行状况,那种接力棒式的设计有时候会把事件无缘无故的搞丢了就麻烦大了。WDT倾向于硬件方式可靠。

楼主:

最近看到一篇文章,谈到程序的健壮性,为了防止程序跑飞后死机,他把flash里程序不用的剩余字节,全部存储为一条跳转指令的机器码,该跳转指令将pc指向某个地址,比如0x38000000,然后在0x38000000处关闭中断,设置一个软复位标志,程序复位。在主程序入口处判断是否是软复位,如果是软复位,就不对一些重要的数据和参数重新初始化。我觉得这个方法可行。

网友L:
rtos的wdt

要用os的消息机制来喂狗

网友M(2014-08-07):
我用ucos3,也在考虑这个问题,我的想法不知道是否可行,只对一定时间内肯定会运行至少一次的任务监控,利用事件标志组,每个任务运行时就设置标志位,然后监控任务只有监控到所有标志都置位时才喂狗。但是对于可能一直都得不到运行的任务,例如按键检测任务,不知道如何监控?由监控任务发送一个特殊标志给按键检测任务?然后能得到回复说明没死?

网友N:
其实在UCOS喂狗和单线程里面喂狗都是一样的。**的原则之一就是只在一个地方喂狗,避免在中断中喂狗,并且保证不溢出,这样比较容易维护,如果某些处理逻辑可能需要的时间比较长,可以补喂,但尽量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

网友N:
引用 网友M:
我用ucos3,也在考虑这个问题,我的想法不知道是否可行,只对一定时间内肯定会运行至少一次的任务监控,利 ...

太复杂,没必要,而且也想的太多了。你的监控任务如果是监控性质的话,那肯定是定时执行的,每次循环喂一次狗就可以了。
“但是对于可能一直都得不到运行的任务,例如按键检测任务,不知道如何监控?由监控任务发送一个特殊标志给按键检测任务?然后能得到回复说明没死?”啥意思?一直都得不到运行的任务,那就是你设计不合理了。看门狗主要是防止一些不正确的逻辑导致一直卡在程序的某些部分。

网友N:
引用 楼主:
最近看到一篇**,谈到程序的健壮性,为了防止程序跑飞后死机,他把flash里程序不用的剩余字节,全部存储 ...

挺奇葩的,说实在的。还不如花花精力把BUG消除

网友N:
引用 网友A:
如果在RTOS中使用WDT,必须建立一个任务定时刷新WDT,而且任务的优先级必须很高,因为低优先级的任务不能保 ...

感觉前后台系统里面,中断喂狗没什么意义,除非你的应用要求你的主要工作集中在中断ISR中。前台卡掉了,后台定时中断如果仍然能够触发喂狗,那看门狗就没意义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N:
感觉前后台系统里面,中断喂狗没什么意义,除非你的应用要求你的主要工作集中在中断ISR中。前台卡掉了, ...

中断喂狗确实容易有问题

可能主循环已经死掉,而中断还活着,

但稍加改进也是可以的

网友O:
这破问题还在讨论啊?
中断喂狗是必须的,而且只在systick(系统节拍)中。

网友P(2014-11-18):
那看门狗在用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呢

网友Q:
竟然有不用狗的,看来我out了

网友R(2015-04-22):
赞同上面说的:利用事件标志组(总装型)

楼主(2024-09-29):
这么多年过去了,感慨,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