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做一个实时视频合成的东东,请有经验的高人指导

楼主(2007-07-16):
  我想做一个3路视频采集后由一路视频输出复合视频信号的实时监控系统,
要求输出的图像在一个屏幕上分成左中右显示,图像适当的缩小以防宽高变形。
  请各位高人给我点意见,或是有现成的完成以上功能的芯片?或是推荐一款开发板。

谢谢各位了。

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请大伙畅所欲言。谢谢

网友A:
可以用专用的合成芯片或者FPGA

网友B:
解码编码的问题

先解3路视频,然后把3路编成多画面输出就行了
DM642,VWEB可以用,选什么芯片看图像格式,每种芯片处理图像能力不一样。

网友C:
.

外面,很多这种东西卖。

网友D:
techwell有很多这种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