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网络芯片中的MII接口设置成MAC模式和PHY模式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7-07-16):
各位大侠,请教关于网络芯片的问题。

设备中需要外扩一个五口的网络交换芯片,找了一款IP175C,包含6个MAC和和5个phy,支持最大三个mii接口,mii接口可以配置成mac模式和phy模式,请问着两种模式有什么区别,分别应用在什么场合。

谢谢

网友A:
你搞错了吧

MII怎么能设成PHY呢
MAC和PHY是不同层的,需要不同的设备(或芯片)

网友B:
RE

网络芯片分为带PHY和不带PHY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