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人体位置识别的问题^^^^^^^^

楼主(2007-07-17):
^^^^^^请教一个人体位置识别的问题^^^^^^^^^^
大家好,我要做一个医疗用的自动背部热敷器。首先次装置需要检测出人体的背部的准确区域,然后对改区域进行热敷。
因为开发周期只有2个多月,我需要找到一个简单可靠的识别方法。
开始想到用人体传感器,但是这个只能识别运动的人体。
用图象识别系统太复杂了。
大家帮我出出注意啊,谢了。
或者用什么简单的图象识别也可以,以前没有做过这方面,不是太熟悉。

网友A:
"检测出人体的背部的准确区域",不可能有"简单可靠的识别方

网友B:
.

“该区域进行热敷”,可知,加热范围还是蛮大的。

建议还是不要搞得太花里胡哨的,因为费时,费力,还不一定整得出来。

直接贴块加热胶布,我觉得就行啦,想贴哪就贴哪。

楼主:
这个是别人委托的一个项目

需要做到自动热敷的,检测到背部区域后,分成几个区域一点一点的热敷,直到全部。
现在卡在检测这块了,想不到什么好方法。
大家给点建议啊。拥什么方法检测比较好

网友C:
那你也要给出具体一点的信息啊

比如人的位置,坐着还是躺着,侧着。全裸还是穿衣服,只要检测背部位置还是先要区分是胸部还是背部,如果什么信息都没有,要是一个MM躺着,结果机器给mimi加热了怎么办?……

网友D:
貌似简单不得啊

貌似简单不得啊   呵呵 继续关注

网友E:
不觉得有什么低成本的识别办法

建议用选取参考点,再定位的方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