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疑惑:程序如何执行

楼主(2007-07-18):
电路都学过,知道信号电平达到门电路的阈值就能驱动门电路,但是当一个CPU写入程序以,系统上电后,程序是怎样被一步步执行的呢?一条语句怎样实现电平高低变换从而去控制其它电路的呢?这些细节一直困扰着我,望高手指导

网友A:
这种问题。。。

买书看吧。

换种说法,难道你要到“黑砖窑”烧砖吗
盖楼去吧~:)

楼主:

没有一砖一瓦,怎么能盖高楼大厦呢
一些基本的东西没搞清楚我很不甘心啊
市面上的书几乎没涉及这么详细的内容

网友B:
.

faint,《微机原理》里面没有吗?

取码,译码,执行。

下个cpu的ip,里面讲得贼清楚。

楼主:
非常感谢gdtyy的悉心指导

网友C:
gdtyy的讲解确实从原理上回答了问题

我电脑里面还有2003年21IC论坛的离线BBS资料,经常读到您的发言,相当精彩。

说得不那么专业一点,可以这样理解程序如何执行的。

程序代码按010101的机器码形式存储在ROM中,这是机器码,不同的组合对应不同的指令,比如MOV,ADD等。

CPU取得这些机器码,并根据机器码翻译成要执行的操作,然后通过控制逻辑电路来实现这些操作,比如将一个寄存器清零,那么通过逻辑电路对该寄存器各位对应的电路进行操作,比如放电,或者触发等操作。

网友D:
1.明白数电中的状态机yu组合电路

2.看微机原理
3.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