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卡问题

楼主(2007-07-20):
SD卡只有九个接触的小铜片,可是SD插槽的原理图上却有十一根信号线对应,不知道怎么解释

网友A:
没有深究过,可以查一下SD的规范

很多类似的扩展口、芯片都有闲置的管脚,猜想是相同的原因
可能是方便应用的设计

网友B:
其他的是 检查插卡 和 写保护 的。。。

其他的是 检查插卡 和 写保护 的。。。

网友A:
有2个是置空的

microSD好象就没有11个信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