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2410开发板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7-07-20):
程序以前烧写到板子里运行的一直很好,,后来插拔了几次jtag口,然后程序就运行不了了,加上仿真器同样也进不了仿真系统,这种情况有可能是什么造成的?这种情况已经出现过几次,一般都是通过fpga断掉flash的输入输出再加仿真器才有可能重新烧写进去程序。请问大家有没有过类似的情况出现?都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A:
我帮你分析一下。

从你的现象来推断,可能是你的CPU在复位时,FPGA的引脚连接在总线上,因为其引脚电平不确定,从而把系统搞到了一个不确定的状态。FPGA连接到总线就很有可能出现这个问题的。但具体问题还需要你再次详述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