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存储器可以通过烧写器加密吗?

楼主(2007-07-23):
想在单片机外扩一个flash做程序存储器,但单纯的flash存储器(注意不是单片机自带的)可以通过烧写器加密吗?有谁用过专用烧写器的指点一下啊。。。

网友A:
不行吧

反正我是没见过.好像有些flash(比如intel的)有唯一的ID号,不过对于单片机加密,可能也没什么用。

网友B:
数据本身肯定加密不了

不然cpu这么去读数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