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 vxworks 移植中的引导程序

楼主(2007-07-23):
导师想让我把一个 vxworks 一直到一个新的片子上去,
可是我现在连 vxwoeks 的引导程序都没搞明白。
除了 tornado 自动生成的那个 bootable project ,
还需要一段引导程序吗?比如 u-boot,vivi 等。
还是直接用 tornado 自动生成的那个就可以引导 vxworks 内核的启动啊?

多谢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A:
都可以的

    可以用u-boot、redboot、bootrom、vivi、blob等引导。
    VxWorks自带bootrom,你编译它就可以了。也可以用其他bootloader。

    移植文档详见下面链接。如果你用的是EASYARM2200或者SMARTARM2200开发板,那么所有的部分都是现成的,提供上述各种bootloader,支持串口、网络、flash等,你可以直接在上面学习VxWorks应用开发。www.armecos.com自助商城有售。

    VxWorks在EasyARM2200和SmartARM2200上的移植

楼主:
多谢 armecos 指教

多谢你的指教。
可是我还有一个地方不太明白,
我没找到在 tornado 中编译 bootrom 的地方。
能在具体说一下吗?
呵呵,
还没入门,
能不能推荐一下这方面的教材?
在此谢过先。

网友A:
倒,那篇文档里不是给出了一种编译方法了吗!!!

《VxWorks在EasyARM2200和SmartARM2200上的移植》之“bootrom编译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