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CD数据宽度问题

楼主(2007-07-24):
请教各位大侠,我采用了一款三星TFT LCD屏, 接口是24位数据宽度,也就是8:8:8的格式,但是现在我的CPU集成的lcd控制器只能是12位的数据宽度,就是4:4:4的模式,我想把三星lcd数据的R G B的高四位都接地,然后R G B的低四位连接到控制器上,不知道这样行不行,即使可以,颜色数也低了,显示质量怎么样?能不能接受?谢谢

网友A:
肯定显示效果不好啦

有没有评估一下12位传2次呢,总线速度够不够

网友B:
楼主的说法欠妥。。。

   (1)你说的24bits是指图像数据格式,即RGB888,他决定了LCD彩色丰富度;
   (2)而楼主现在关心的应该是数据总线宽度,也可以说是外部连线位数。对于并口接口方式的话,一般是8、12、16位宽度,即使是8位宽度,也可以传输RGB888数据,只是分3次传输罢了。当然另外还有RGB接口、串行接口等方式。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你还是把那款samsung的lcd屏接口图贴出来看一下吧,那样更好分析解决问题。

网友C:
.

这个问题,应该去问Samsung的FAE或合作方。

楼主:
屏接口

接口就是标准的lcd接口,8bit R,8bit G,8bit B,电源,地,时钟,HSYNC
VSYNC,使能信号。

请教分两次传送总线应该怎么连接。这样可能要耗费太多的CPU把

网友D:
换屏吧

这么差的CPU用这么好的屏,浪费钱啊~
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