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系统与单片机

楼主(2007-07-25):
我学单片机时间三个多月,差不多掌握了,不知嵌入式系统与单片机有什么区别?什么是嵌入式系统?优势在什么地方?

网友A:
广义的嵌入式系统包括单片机,

狭义的指带os的系统,

网友B:
.

去看书吧,不会死人的。

网友C:
嵌入式系统的优势

单片机也是简单的嵌入式系统。通常说的嵌入式系统包含如ARM或DSP等高端处理器,运行操作系统,处理能力较强,芯片资源丰富,能完成单片机和单线程编程做不到的功能。

网友D:
我也来吹一下。。。

嵌入式系统是把CPU独立出来,外接RAM,ROM的系统,这样有足够的程序存储和运行的空间适合做大点的系统;而单片机资源和接口就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