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S3C2440如何支持2G的Flash?

楼主(2007-07-27):
我们正在设计一个产品,要求用大容量的Flash存储数据,我找到了一款三星的2G×8bitFlash:K9WAG08U1A,本质上是由两个1G的Flash芯片层叠做在一个TSOP封装里形成的。它有两个CE片选端CE1和CE2,手册上说它们可独立选中各自对应的1GFlash。现在的问题是,S3C2440的Flash控制器只有一个CE端,怎么才能控制两个CE?谢谢指教!

网友A:
加个门电路选通啊

楼主:
请问楼上

是不是说用一个功能类似单刀双掷开关的芯片去选择不同的CE?

楼主:
今天仔细看了数据手册

今天仔细看了它们的手册,手册里说有一种叫做interleave的操作模式,可以一个CE实现两个芯片的同时访问,不知有没有人用过这种模式?
大多数使用2G NAND Flash的MP3或者MP4都是主控芯片有两个CE的。

网友B:
现在还遇到一个问题

我找到一款单片2G的Flash,CE是只有一个,但是它的每一个Page是4K的,而S3C2440只支持每Page 2K,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
唉,看来只能用两个1G并联了

2个1G×8bit并联=1G×16bit

网友C:
2440支持2G的FLASH

2440支持每一个Page是4K的